软件
求帮助。????????

楼主(2012-08-08):
哪位师傅帮我看一下这个程序。上边的变址前几行的变址程序不明白。如果d1080中的数据是21。 C111从1加到10。那么第一行的结果是什么呢。

网友A:
C111从1到10,是分别把D1080~D1089的数据传输到D916。

网友B:
模擬一下你就知道結果了
第一行 就把D1080值+v4(C111值) 傳到D196

网友C:
C111从1到10,是分别把D1081~D1090的数据传输到D916里。
求帮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