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安全继电器3TK28

楼主(2012-08-08):
那位朋友用过西门子的安全继电器3TK28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呀?小弟研究半天未能明白,请赐教。最好说明一下,它每个触点的含义。再次不胜感激

网友A:
这里上传我用过的3TK2840,当然还有其它的型号,供你参考。
工作原理我不知道,内部是电子线路板,继电器输出。仅知道如何使用。
A1(+),A2(-) 接电源24V,Y11,Y12和Y21,Y22分别接开关NC。Y33,Y34是启动接点,需要接通一次,14,15输出高电位,继电器得电运行。任何时候Y11,或Y12断开,K1和K2同时断开,并保持。要想重新启动,需要Y11,Y12和Y22,Y23同时闭合后,而且再次需要Y33,Y34闭合一次。
描述:33TK2840 MANUAL

楼主:
谢谢你 解释的已经很好了 你的qq是多少?能否加个好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