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内部电路推测:

楼主:
老大,可是外部电源的0v没有接啊,只有24v接了 led也会亮吗???
plc是直流电源的,另一个直流电源供给的。。。

网友B:
貌似像楼主那样接是不行滴。外部电源和PLC供电电源属于两个不同的电源系统。每个电源系统的负载要有电流流过,就必须在这个系统内形成回路。楼主那样的接法LED回路的电流不能在外部电源构成电流回路,所以,LED不会亮。

网友C: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貌似像楼主那样接是不行滴。外部电源和PLC供电电源属于两个不同的电源系统。每个电源系统的负载要有电流流过,就必须在这个系统内形成回路。楼主那样的接法LED回路的电流不能在外部电源构成电流回路,所以,LED不会亮。

    确实如此。
    其实楼主自己实际操作一下,不就清楚了?
    在COM上接外部电源的地,但LED回路里要串接限流电阻,有可能会亮。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这样接,会亮了,,,我搞蒙了,怎么形成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