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如题,台达屏上怎样设定显示小数点

网友A:
这是B系列的软件吗?A系列的在属性栏有“详细”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B系列的软件吗?A系列的在属性栏有“详细”可设置

这是B系的,画面下载都要可以,数据也可输入,就是不能输入小数点显示

网友A:
在小数位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89697] 在小数位数设置

我也是选的这个位置选择好后确定不了,不知是?问题

网友B:
数据格式也要选,如果选的是整数那是设不了小数点的,要选用浮点数,像威纶的整数也能设粘数点但实际上在PLC还是整数的

网友C:
数据类型选浮点数,小数位设成你想显示的位数,比如2位,
更重要的一点,你传的画而是用来输入的不是用来显示的!

网友D: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