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8):
         今晚削片机(切木材用的)的正反转喂料辊电机故障,据操作工讲,电机只能退,不能进。此电机是Y112M-4  4KW ,8.8A,采用齿轮传动。过去看时,电机空载时既能进,也能退,但一喂料(加载)电机就堵转,电机温升正常,堵转时热继也没有跳闸,堵转电流5.9A,电流三相不平衡不超过0.2A;直流电阻3欧(数字表测的),三相直流电阻不平衡也不超0.1欧。开始以为接触器缺相,但经检查接触,并没有缺相,电缆也没有断,电机转动的机械部分也没有卡住,后来换一台电机就可以了。经初步拆卸,电机是进了齿轮油。
       这台电机平常带载运行时电流也就5A多一点,不是很大的木料它达不到6A、7A,现在电流已经超过正常运行时的电流,电机为什么就是不能加载???

网友A:
电机时间用长了,绕的漆包线绝缘系数不够,产生的旋转磁场下降,这就是传说中所说电机没力的表现了~~~~

网友A:
正转能转,反转不行,哪说明正反转的时候切割木材所产生的负载是不一样的~~~~

楼主:
电机时间用长了,绕的漆包线绝缘系数不够,产生的旋转磁场下降,这就是传说中所说电机没力的表现了~~~~
但堵转应该会过电流跳闸才对啊?漆包线绝缘系数不够,会影响到电流?

网友B:
线圈短路,磁力不够 有没有可能

网友C:
皮带松了,电机打滑!

网友D:
我感觉鼠笼条断路,检测转子线圈。

网友E:
只能说你这十年在原地踏步踏呀,这个问题,如果你看电机轴真的没转,那就是转子的问题,断条或转子在电机里转,应该没其它问题。

网友F:
也可能是电机转子轴与鼠笼已松配,或偏移,轴键磨损等。

网友G:
可能是联轴键损坏

网友H:
还有没有可能是机械卡阻

网友I:
把侵进的齿轮油 风干估计就行了

网友J:
减速电机么?可能是减速铜涡轮磨损了。

楼主:
经今天拆卸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才发现系电机转子硅钢片与电机转子轴之间的定位键糟内没有安装键,造成带载时电机转子硅钢片及笼条转,而转子轴受到阻力而没有转。

网友K: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转子与轴松了

网友L: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M:
学习了  机电一体化 都得学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经今天拆卸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才发现系电机转子硅钢片与电机转子轴之间的定位键糟内没有安装键,造成带载时电机转子硅钢片及笼条转,而转子轴受到阻力而没有转。

这种问题;在2极15kw风机上遇到过;硅钢片和轴移位;

网友O:
这个问题我在机床快移电机遇到个。

网友P: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情况,这和电机的质量有关系吧。学习了。

网友Q:
电机应该是没问题的,试试检查机械部分。无法进给应该是传动部位松动!
奇迹左右手

网友R:
引用 楼主:
经今天拆卸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才发现系电机转子硅钢片与电机转子轴之间的定位键糟内没有安装键,造成带载时电机转子硅钢片及笼条转,而转子轴受到阻力而没有转。

有反馈的贴子才是好帖子~

网友S:
如果你看电机轴真的没转,那就是转子的问题,断条或转子在电机里转,应该没其它问题。

网友T:
现场时不时会遇到这样的“怪”问题,淡定。。。多打几个为什么,原来“怪”问题并不怪。。。

网友U:
电机是水货的吧

网友V:
频繁正反转的电机,容易出现此种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如果你看电机轴真的没转,那就是转子的问题,断条或转子在电机里转,应该没其它问题。
晕!这哪位高手呀,竟盗用我7楼的帖子。

网友W:
很明显,7楼的判断是对的,楼主你说呢?

网友X:
第一次听说这种故障,见识了

网友Y:
转子鼠笼子断条,断条以后带负载能力会大大降低,而转速大幅度减小。

网友Z:
看来做什么都要脑手结合啊

网友AA:
干十年如果是干的同一个工作和人家干一个工作干半年作用是一样的!
学海无涯不进则退!

网友AB:
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C:
电机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旧货市场拼装货。。。。。。

网友AD:
我想变频器没有报故障‘oc',说明电机还是在工作的,也就是转子在旋转,至于为什么电机不反转,可能是机械方面的原因,不属于电气故障,可能上面的人所说转轴脱离了转子部件吧。

网友AD:
三相电流平衡,无过流现象,不知道你是怎么量的,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话,没有oc故障,那就不是电气故障,应该是机械故障,上面人说的可能转轴脱离了电机转子机构,或者其他。

网友AE:
搞维修的,未发现故障所在前,往往觉得很复杂,很古怪,走很多弯路,当发现故障部位后又觉得其实这问题很简单。

网友AF:
电机没问题了。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AG:
多半轴承损坏和绕线损坏!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AH:
鐜板満鎷嗗紑鎵嶇煡閬撶湡鐩

网友E:
晕!楼主都在帖子里说了是电机转子在电机里空转,你们还在这里猜。

网友AI:
我同意联轴器或皮带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AJ:
可能是机子有一定年龄了,皮带松了,打滑,还有一个可能说就是线圈短路,磁力不够,三相电流平衡,无过流现象,用
万用表
量
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话,没有oc故障,那就不是电气故障,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AK:
我也碰到过 正转不运行 反转能运行 是键销磨损了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

网友AL:
电机轴与转子的配合有间隙了。

网友AM:
油应该不会有大的影响,我们的电机进油的多了

网友AN:
引用 网友AE:
搞维修的,未发现故障所在前,往往觉得很复杂,很古怪,走很多弯路,当发现故障部位后又觉得其实这问题很简单。
有同感。

网友AO:
可能是定子和转子间隙太大造成的

网友AP:
这个还不好说一定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Q:
感觉鼠笼条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