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8-09):
FXON-8EX-ES是什么东西?

楼主:
再补充问一下:|-|M8002|-------(TO K0 K3 H0 K1)-|在这条指令FX2N-1PG如何动作?

网友A:
第一个答案输入模块
第二个没用过不过M8002都是用来初始化或使能的

网友B:
1输入模块
2初始化脉冲,在上电运行后输出的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