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三菱PLC如何将每一个扫描周期的所有输出Y的状态用D保存

网友A:
保存了,有啥用啊?
这样行不行:

当然还可以增加。
还可以改成:

当然最后,要把D0和D5相加,不知道能行吗?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楼上果然厉害

网友C:
可以呀,但如果要在断电时保持数据的话,在PLC参数中要设定D的范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保存了,有啥用啊?
这样行不行:
[attachment=89742]
当然还可以增加。
还可以改成:

兄弟。。楼主要的是PLC程序的一个扫描周期。。。你的程序只是一个脉冲触发。

网友E:
其實你Y輸出時代一個暫存器
當Y輸出結束後用INCP方式對你的對應暫存器+1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妳的Y輸出有多少次了
ld m8002 ----------mov ko d0 對D0附值為0
ld m8000 ----------out y0   當啟動時
                   ---------  incp d0  D0 +1

看這樣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楼主要的是PLC程序的一个扫描周期。。。你的程序只是一个脉冲触发。

不错,是我弄错了,X0 其实不用上沿升脉冲,直接用常开就可以,是我多此一举
X0 常开 ON时,PLC每扫描一次,自动保存一次。 跟楼主题目基本相符。
我在测试时候,是用常开的,但抓图时,特地改成上沿升。有点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用M8000做触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