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丝杆 在原点位置开始一直来回运动 位置会发生改变吗

楼主(2012-08-09):
i步进电机带动丝杆 在原点位置开始来回运动 位置会发生改变吗 丝杆有间隙会有影响?丝杆的间隙分正向间隙跟反向间隙?

网友A:
是不会变的 螺距是死的 除非在运动过程中 脉冲丢失 步进失步 累计误差等问题 才会发生改变

网友B:
支持一楼的讲法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比如 步进走10下 每下走100mm 动作:刀先切一下 步进走一下 最后切的一下 步进不走
然后换工件 反向这样走 我也加了反向脉冲补偿了 但是反向的时候 走的第一下会不准 后面的就准

楼主:
累计误差等问题?? 这是又是什么

网友C:
建议看一下 永宏的 141说明:

楼主:
永宏的 141说明:是什么

网友D:
有一点变化的,螺纹相当于半圆弧,半圆弧两个角,最后会停在两角处,在多少度内没有问题,涉及到机床精度。

网友E:
你哪可能是机械误差,特别是滚珠丝杆配合的公差

楼主:
难道要工作几次 回一次原点吗 我还不麻烦死啊

网友F:
反向间隙是有的,可以调整一下

网友G:
可以反向加一个拉簧

楼主:
可以反向加一个拉簧 什么用?

网友H:
可是设置运动一段时间进行复位,这样这可以消除累计误差了
-------bwhzg

楼主:
机械不懂 为什么会有累计误差 反向误差是可以补偿的吧

网友I:
要看你负重负载,用电流大一点的步进电机绝对没问题~!

网友J:
就步进电机本身来说是不会有问题,一般是机械结构上的误差

楼主:
恩 我现在写的程序 也是开始回一次原点 然后就一直来回跑了

网友K:
正反间隙不一样的。所以需要补偿。

网友L:
九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