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现在有两个工位,一台焊接机器人,通过PLC控制两工件的运动,按下按钮一工件一运动,当工件一运动到工件一的焊接位置时,机器人进行焊接工件一,这时如果按下按钮二,工件二运动,运动到工件二的焊接位置时停止,这时判断机器人的焊接状态,如果焊接结束,就进行工件二的焊接,如果还在焊接,工件二就在原地等待,直至工件已完成焊接工作。这该怎么实现啊,刚开始学,不太会啊,求指导

网友A:
用步进指令,当检测到工件一焊接完信号才可以进行工件二焊接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问题是两工件所走的路线基本一样,那信号是机器人输出吗?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机器人的指令是运行到那个位置时才会执行下一步的,举个例子,
下面是机器人的程序
DI1=ON,call p0;开始焊接工位1
DI2=ON,call P1;开始焊接工位2
;p0
xxxxx;此处是焊接工位1
DI3=ON
XXXX
DI4=ON
XXX
DO1=ON;此处是工位1焊接结束,机器人输出这个信号后工位1的工件进行下一步
;p1
xxxxx;此处是焊接工位2
DO1=ON;此处是工位2焊接结束,机器人输出这个信号后工位2的工件进行下一步
。。。。。。。。。
也就是说机器人在焊接工位1的时候,即使DI=ON,他也不会抛下工位1而去转向工位2的,机器人程序是按步一步一步来的,
就像P0的程序中,如果程序执行到DI3=ON的前一步,DI3=ON则会向下执行,DI3=off,机器人就在那等,即使DI4=on,它也不会执行DI4以后的程序。
和PLC的程序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把DI/DO映射对了,剩下的交给机器人的调试人员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昨天办的这种问题,跟你这个类似,也是一个机器人焊接2工位,唯一跟你不一样的 就是ROBOT焊接第一个工位的时候我启动二工位夹紧等待,一工位干完我需要再确定按下启动才开始焊接。3楼预约那种我不太会。
我用的松下机器人,看你玩PLC牛逼还是机器人编程牛逼了。3楼那个貌似玩机器人编程很强,就是机器人编程,然后采集外面的信号机器人进行逻辑运算,PLC只负责夹具手自动启动机器人。
我们因为靠PLC做非标,不能叫机器人编程难住,我就简单设置下机器人。正好刚干完给你说下:
1。机器人要加载伺服和程序,这个是总前提
2。2工位就意味调用ROBOT2程序,看你用信号模式还是BCD模式了,因为不管工位一还是工位二你都需要能唯一的调用ROBOT的程序。
3.机器人示教完我就在机器人2程序里分别用WAIT_IP命令,这个是等待信号等待你PLC条件满足告诉我机器人可以工作。最后程序后面你再来个结束信号,机器人给PLC的,相当于机器人输出等于PLC输入,你就是在进行PLC和ROBOT信号的 交互。
4.至于你说的那种一号干着半截二号启动等待一号干完继续干二号,我在陕重汽见过你说的这种设备工艺。他们用的预约,我没干过具体项目,但我知道需要用机器人CALL命令,你要是实在不明白就咨询机器人支持问这样的工艺怎么办?机器人能不能编程自己办了,PLC就负责夹紧夹具打开夹具互锁的事情。
5.第一次做机器人工作站很麻烦,什么机器人原点位置,电弧开关示教,跟踪,电流电压等等小问题都需要一个个攻克才能做到安全第一。
6,有机会就好好练练吧兄弟~调机器人的很少会玩PLC,玩PLC的又很少玩机器人,怎么能协调好这2设备并且安全确实要下点功夫。我建议用PLC主导机器人,你懂得
  • 下载积分:+1(行车不规范) 感谢分享!
  • 拆二代

网友D:
    5楼的有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办的这种问题,跟你这个类似,也是一个机器人焊接2工位,唯一跟你不一样的 就是ROBOT焊接第一个工位的时候我启动二工位夹紧等待,一工位干完我需要再确定按下启动才开始焊接。3楼预约那种我不太会。
    我用的松下机器人,看你玩PLC牛逼还是机器人编程牛逼了。3楼那个貌似玩机器人编程很强,就是机器人编程,然后采集外面的信号机器人进行逻辑运算,PLC只负责夹具手自动启动机器人。
    我们因为靠PLC做非标,不能叫机器人编程难住,我就简单设置下机器人。正好刚干完给你说下:
    1。机器人要加载伺服和程序,这个是总前提
    2。2工位就意味调用ROBOT2程序,看你用信号模式还是BCD模式了,因为不管工位一还是工位二你都需要能唯一的调用ROBOT的程序。

    说实在的我平时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fanuc和松下的机器人,也基本上都是2个工位,因为客户都要求有预约,所以一直都那么干,呵呵

网友E:
    3楼和5楼都很专业  学习了

网友F(2013-01-17):
    我用KUKA机器人,现在同PLC用的DVICENET连接,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上电都要重新连接,不知道咋处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F:
    有谁碰到过这个情况,急求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G:
    机器人的程序是一步一步扫描执行的,可以定义机器人的焊接中,焊接完成的信号输出DO的,映射到PLC中进行编程进行工位一,二的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用KUKA机器人,现在同PLC用的DVICENET连接,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上电都要重新连接,不知道咋处理,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如果机器人做为分站,断电的情况下主站会检测不了分站,肯定会有报警的,复位一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很多机器人高手啊

网友J:
楼上的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F: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最终发现DVICENET接口的高低位间要并接一个120欧姆的电阻,接上就好了!

网友F:
机器人做主站,PLC做从站

网友K:
都是搞机器人的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机器人做主站,PLC做从站

第一次听到用机器人做主站,有空要多向老兄请教一下。

网友L:
用并口不行吗?

网友F:
当时机器人控制柜上配的是DEVICENET接口,所以PLC也只有用这个了,搞得有点麻烦,我也是第一次用机器人,各位多指教!

网友F:
焊机也用DEVICENET联接,由机器人内部控制,比较好耍!

网友M:
我以前接触过这个项目,但看完5楼的,觉得值得我好好学习!

网友N(2013-03-06):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