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俺们用哪个CP1H-X40的PLC,用了脉冲输出0来调试,昨天晚上还能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今天早上来,把程序烧进去就不行了,一样的程序,甚至连灯都不亮,但是单独做输出口的话,会亮灯。把程序改用别的口输出也可以控制步进,昨晚上在0号脉冲输出ACC指令和PLS2指令都可以用,但是今天早上一个都用不了,但是别的口却可以用。当然,昨晚上后来试过PLS2的回原点,没有成功,但是之后还用ACC带动过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会不会是脉冲输出0烧了啊...真心求教啊...下面是程序:
描述:PLS2的
附件: PLS2.rar (8 K) 下载次数:62
描述:ACC的
附件: Acc.rar (8 K) 下载次数:47

楼主:
这个是现在分别打开两个程序后软件出现的现象,真心有点怀疑是不是PLS2的设置出问题了啊...求指教啊...

网友A:
晶体管非常脆弱,估计是烧了

楼主:
这样啊,但是我开始倒是设置了50000的频率,不会是这个原因把晶体管烧了吧...那我要想回原点的的话,程序该怎么加啊...还有设置,搞得我现在都不干在PLC上调试了...

楼主:
还有就是,这些都是在我设置了回原点操作之后出现的...之前我用50000的频率还没有问题...之后还用过,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设置原点啊...我用“未定义”方式,输出方式为“脉冲+方向”设置的时候图示如下:

网友B:
10.00有没有块编个程序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ld P_ON  out 10.00
110.00没块就是你的程序的原因了.搜索原点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