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补偿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2-08-0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配电柜离得无功补偿在晚上会在0.85一下呢?这样会不会导致罚款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如果功率因数是0.9的话,你的因数偏低,是工厂还是居民区啊,可以采用加补偿电容弥补

网友B:
不知你工厂都是啥设备,1、 三相负载不平衡,2、三相补偿不平衡,3、增加补偿电容提高功率因素至0.95以上

网友C:
工厂没用电时也会这样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晚上用电量较少补偿控制器动作不灵敏引起的,白天满负荷用电可以带过晚上功率因数较低的现象。

网友E:
实际中的功率因素就算补偿也没有那么高的。

网友F:
功率因数低,要看你用的设备为电感性的电机类、还是电焊机类

网友G:
是否晚上不生产,

网友H(2012-09-09):
你要看负载是感性,晚上用的多不多。

网友I:
那说明你电容柜全补了。还是电容容量小。晚上就剩下电机了。生活用电少了。所以才0.85。罚款不至于。功率因数斗的是按全天或者全月计算

网友J:
1.补偿电容器容量不足,2.晚上用电量很少,造成欠电流,补偿电容器不工作3.或者晚上电压很高,造成过电压,补偿器也会不工作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