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设置是灰色的

楼主(2012-08-09):
用编程软件打开一程序,“在线”中的“传输设置“和”工程“中的”改变PLC类型”是灰色的,无法操作这两个选项。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连线

网友B:
窗口-----关闭所有窗口
再进行设置

网友C:
直接点…写入…传输设置就有了

网友D:
同意2楼,以前遇到过.是在线以后不正常断开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