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想请教下 V7 系列触摸屏里 开关  输出动作选项里 一共有五个选项: 瞬间、 设定、重新设定、替代方式、瞬间w
每个选项的具体含义( 找不到V7 说明书)    哪个选项是和 Proface 触摸屏 里面开关    输出动作   位反转  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个翻译水平~~~
瞬间就是指:按下去为1,松开为0(当然,这里1,0只是形象比喻,专业的说法是按下去执行按钮功能,松开不执行按钮功能)。
设定就是指:按下去为1,松开也是为1,如果你用过三菱PLC的话,那等同于SET指令。
重新设定(复位)是指:相当于RST指令,用于复位前面设定的按钮。
替代方式(交替),就是指,按下去为1,松开为0,再按下去为0……交替进行,相当于三菱PLC的ALT指令。
瞬间W是指:按下去将指定的位置1,将该位所在的字存储位置的其他位置0,松开则置0.例如地址为D100的第0位,那么按下时,D100的第0位置1,其他的第1~15位均被置0.

楼主:
非常感谢! 受教

楼主:
就是没有  位反转 这一功能喽?
按一下,0变1  送掉还是1    ,再按一下1变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  位反转 这一功能喽?
按一下,0变1  送掉还是1    ,再按一下1变0

这不就是交替功能么

楼主:
位反转 是  按下去为 1  松开还是1 , 再按下去是0 松开是0  这样交替
和这个交替有点不一样额

楼主: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9699.html
这个问题能知道怎么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