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安装时提示:Error 1311.source file not found ;D:\下载\GPPROEX301201D1\GPProEX\Data1.cab.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官方网下载的软件,重新下载安装也不行

网友A:
引用楼主牧野流星于2012-08-09 17:01发表的 proface GP-EX v3.01安装不了 :
安装时提示:Error 1311.source file not found ;D:\下载\GPPROEX301201D1\GPProEX\Data1.cab.Verify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at you can access it
官方网下载的软件,重新下载安装也不行

官网下载应该是exe自解压安装文档,双击后文档开始解压,解压完成后会自动执行安装程序,选择安装即可开始

楼主:
就是在安装到一半时就安装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安装到一半时就安装不了

在管理員身份下安裝,安裝前請關閉所有殺毒軟體

楼主:
电脑没有设置用户账号啊,这样安装应该是管理员身份吧,而且也关了杀毒软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没有设置用户账号啊,这样安装应该是管理员身份吧,而且也关了杀毒软件了

請嘗試將安裝文件移動到D盤根目錄下試試

楼主:
谢谢斑竹,已经安装了

网友B:
中文路径问题,改成英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