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那里去了???程序里用到没??

楼主(2012-08-09):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附件三菱fx1n程序X0输入点用到没?
设备线路X0接一个光电眼,但程序里没看到使用该触点的语句??
把x0信号线拆掉,设备就不能运转,为何????小弟不才,大虾们请赐教

网友A:
程序里根本就没有X0 所以XO与你的程序一点关系都没有。
另外你的双线圈很多啊,程序还优化。

网友B:
X0是输入中断

网友C:
X0是输入中断,中断处理程序在程序2649行,标号 I1

网友D:
FX編程手冊上有詳細說明

网友E:
x0是中断输入

楼主:
谢谢大虾们!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