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三相高频变压器老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09):
HI,控友们
请教一个问题,公司有两台高周波这三个月烧了四个变压器,不知怎么回事,请教控友们一下?(目前我们公司的三相电压400--415V,是否与电压有关?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高周波运行2小时,变压器也会发烫?)

网友A:
高周波变压器一般都是水冷形式,可以首先检查冷却装置的冷却效果。一般与电源电压关系不大。可以检查一下功率模块的输出电流波形,看看是否有过大的直流成分,但是这个检查需要有很好的高频电流探头,一般的探头是不行的。
PS: 刚看到图片,你这个图片不是高周波变压器吧?
下载积分:+4(zhidaoshenmo) 感谢!

楼主:
我们这个图片就是从高周波上面拍下来的。 听厂家介绍是:三相380V升压至7500V,经过整流后提供给电子管振荡筒。请问下高周波变压器还有其他型号规格的吗?能否提供图片看看,谢谢!

网友B:
是过载造成的,前两个月我这里连续烧过两台8KW的,厂家怡昌那边把保护线路改了一下,把电流控制下来就可以了,还要注意散热,非常重要。
下载积分:+5(zhidaoshenmo) 感谢!

网友C:
先检查电压抽头
下载积分:+5(zhidaoshenmo) 感谢!

网友D: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查一下工作电流
下载积分:+5(zhidaoshenmo) 感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