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我用的是安川SGDB系列伺服。故障现象是:伺服不使能,则不报警。一旦使能则马上就报警。报警提示为:A-B相编码器位置错误。

网友A:
难道在使能的时候电机会抖动一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看一下编码器的线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或者U V W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