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三菱PLC编程

楼主(2012-08-09):
在三菱PLC,如何进行自己程序的保密.
加密可以破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还有.能不能设立触发点.然后清除自己编好的某断或者全部程序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好像没这个功能吧,为了维护技术人员的权益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
挖坟求解答..

网友C:
程序输入到PLC后,把PLC的通信口破坏掉,就OK了!

网友D:
同意三楼的看法

网友E:
4楼的兄弟,你把通信口破坏了,你以后不用维护了啊,到时候维护的人会很难做的。

网友C:
6楼说得不错,维护怎么办呢?
一般人我还不说呢!我正准备测试,现在还没搞定!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试试!先看图片:
PLC侧好象只用了 1、4、7、2
正想办法拆开看看,其它几脚是不是空着,如果有一个空脚,那么好办了。具体我不说,朋友们应该清楚怎么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