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无法创建项目

楼主(2012-08-09):
WinCC flexible 2008 从安装完之后就不能创建项目。
曾删过C盘的那个文件夹不管用。
重置也不管用。
重新安装也不行。
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了?
小弟新手,啥都不懂的……
弄了好几天了都不行。
求 各位大哥大姐 帮助
小子在此感谢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9201.html
这个帖子里的winccflexible与ALM服务器连不上,可能是winccflexible的管理器没有启动,可看一下电脑右下角的winccflexible服务器是否启动?
另如果重装winccflexible也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可能是电脑操作系统有问题。
试试到另一台电脑装上软件如何,如没有此问题则重装电脑操作系统看。

网友B:
将Could not fin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将此文件夹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