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09):
(无正文)

网友A:
没见过世面的低调路过

网友B:
钥匙位置是三个模式,运行 远程 本地
至于电源模块是不是一样喔看不清楚。
只有I/O模块能不能取,不光看是否接线,还有看程序里有没有用到该模块的地址。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没见过AB的低调路过

网友D:
没见过的默默顶楼主,学习,等高人
新人求指教

网友E:
上面是眼,下面是脚
取下就残了

网友F:
AB用的不多,了解一点点,愚见如下:
1.PLC状态转换(运行,测试,编程),用钥匙来转换。
2.电源有几种,图片看不清。每种电源左右能带多少模块是不同。
3.右侧那个小块块是连接总线的,同样根据用户需求分很多种。
4.模块最好别动,至少程序里面用到的地址和槽号是对应的,你拆掉的话槽号就不对了。
5.你的这几个小疑问,AB有本啥手册来着,你看一下就OK了。

网友G:
         AB 见过的不少
   小型 Micro  logix  1000    1200
      中型 Compact  logix  L32C     L43    L35E
                Flex  logix  5434
        还有  SLC  5/01   CPU
                SLC  5/03   CPU
             CPU logix  555
                RS      logix   5550
工业控制网络种类有:

1.DEVICNET:PLC与驱动器通讯  I/O扩展

2.CONTROLNET:PLC之间数据交换。I/O扩展

3.ETHERNET:PLC与IFIX及IMPEX通讯

4.DH+  DHRIO:
还有好多开关量 模拟量 模块 好多 分的很杂

小弟只是了解表面  内涵还有待各位指教了

网友H:
还没接触过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