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加热管问题

楼主(2012-08-09):
各位老师好啊,我有个加热管都是15kw的,请问怎么计算运行电流,星接是多少,角接是多少?谢谢了,初来乍到啥也不懂,请老师们帮帮小弟
小磊

网友A:
,星接是每相22.5左右,角接是13左右?

网友B:
星接还大,角接还小,有点不正常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一般都是星形接法,电流是功率的1.5倍。三角形接法容易烧。
zsh340

网友D:
380V的加热管,正常就是三角形接法。380V加热管怎么接成星形呢?接N线进来吗?如果是这样那星形接法就成了220V了。

zsh340

网友D:
引用 网友D:
380V的加热管,正常就是三角形接法。380V加热管怎么接成星形呢?接N线进来吗?如果是这样那星形接法就成了220V了。
如果不接N线进来,三个加热管的某端连接在一起形成星形,那就相当于两个加热管串接在380V当中,功率电流自然就小了。所以说15KW加热管的三角形电流应在20A~25A之间、星形时电流约等于(20A~25)/ 1.732

网友E:
怎么接看电热管电压是多少V,用什么电压,二者相同用相同的电压,不同用除以1.732电压

网友F:
这是个纯电阻电路,就用欧姆定律算呀,星型接法电压220v,三角型接法电压380v哈。欧姆定律(功率=电流x电压)
-------bwhzg

网友G:
星接加热比较慢(三相220V)。角接加热快(三相380V)。多数采用角接

网友H:
7楼的bwhzg厉害,见过你在这坛子上的所有发帖,理论扎实,实践丰富,要多听听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