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抱闸原理???

楼主(2012-08-10):
求答案啊~~~~~~~~~~~~~~~~~~~~~~~~~~~~~~~~~~~~~~~~~~~

网友A:
你是想知道伺服电机的原理 ,还是伺服电机控制抱闸,自动控制的一个方法??说的详细点
好人!原理基本了解,不太了解伺服电机如何实现抱闸控制的

楼主:
原理基本了解,不太了解伺服电机如何实现抱闸控制的?

网友B:
也想知道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刹车抱闸和普通的电磁抱闸原理是一样的,靠电磁线圈产生磁场吸力,克服机械刹车片的弹簧制动力矩,驱动机械刹车片的分开,释放电机轴。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当线圈得电后产生强磁把带齿槽铁片吸开,掉电后靠弹簧恢复原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