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plc选型,我做自动环缝焊机的位置控制

楼主(2012-08-10):
大家好,现在兄弟在做环缝自动焊接设备的设计,对于PLC 的选型存在困惑,我们设计的目的 是通过PLC控制焊枪上,下,左,右,自动复位的功能实现。
最好能结合触摸屏来设计,现在不知道那种设计更容易为操作人员更容易掌握,做好产品编程不要太复杂。
以上摆脱了

网友A:
用到伺服了没用?还是只有开关量,若只有开关量一般的plc都能实现。

网友B:
什么工艺环缝焊接?具体点啦?

网友C:
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D:
不如用CNC系统来做

网友E:
楼主不防弄张焊接机器的照片上来!!这样大家可以帮你出注意!!!

网友F:
三菱 的都可以,有位控的话选用位控模块!

网友G:
最好用多轴控制器,功能强大。能满足圆弧插补和螺旋插补等。需要联系我。qq798998373

网友H:
为什么不封7楼,看到好多次了,遇到随便一个位置控制的问题就说推销运动控制器,没有建设性意见,误导别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封7楼,看到好多次了,遇到随便一个位置控制的问题就说推销运动控制器,没有建设性意见,误导别人。
同意,完全是来这打广告的

网友J:
我现在在一家不锈钢管厂做焊管,这里的自动焊机是直焊缝和环焊都可以的(环焊时接上一台变频器驱动滚轮)。至于上下左右都没有问题,应该是能满足你所要求的功能。焊机的设计制造公司是我们认识的,他们也有专用于环焊的焊机,如果LZ需要外包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联系方式。为避免认为是打广告,请发邮件到
duguwolf@163.com

网友J:
对了,我们焊机用的PLC是三菱的FX2N48M的吧,另外加了输入模块,模拟量模块,触摸屏控制。

网友K:
10楼,你已经打广告了
好好学习

网友L:
不能用气缸做吗?

网友M:
描述不详细,要看你的系统精度和实时性

楼主:
大家好,回复2楼。需要用伺服电机,3000w的,需要配套减速机,速度控制需要一定的精度。我们是做立柱焊接的,主要是外缸体的旋转焊接,
现在是如何选材的问题,伺服电机,和减速机已定。现在要下采购计划,除了伺服电机,减速机,触摸屏,PLC之外还需要什么东西,
现在机械部分已经到为,我需要电气和控制系统的东西,以上跪谢。
最好能留下大家联系方式,拜托了

网友B:
大概需要几个动作阀和气缸 比如焊枪上下 定位 钢管顶劲开合之类动作吧 焊钢管普通变频拖动就可以 没必要装私服 触摸屏 浪费 按钮直接控制PLC就OK 简单易行 无非是转一个圆周停止 加一个原点限位和搭接限位 焊接完毕采用变频多段速高速回原点。程序简单易学 试试吧。有不懂QQ联系:1048313715

网友N:
本人已做过楼主一样的机器。是美的公司的,要求是旋转度数可调,速度可调。到收弧和提枪时的速度可调。本人是用三菱伺服,PLC,GOT1000.来实现的。

楼主:
请楼上好汉留下联系方式

楼主:
请17楼留下联系方式,最好有设计方案和采购计划表,升职后第一个任务,对本人很重要,求助

楼主:
谢谢,已经加了727006479

网友O:
为什么不封7楼,看到好多次了,遇到随便一个位置控制的问题就说推销运动控制器,没有建设性意见,误导别人。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以为有需要这样的技术。我方便需要的人有个联系方式。打扰之处,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