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向各位大侠求教
设备上在用的GP2301-LG41-24V触摸屏无任何反应,但是设备能正常运转,与PLC通信无异常,
屏幕整板全部没有反应的,不能换页,全屏按压无响声,能用电脑能读出内部的程序,页面全部都在
追加一点,一共有三台相同设备,故障现象相同,因为时间很长了,也不记得是不是同时发生这一故障的,
请高手指点
是否是触摸屏损坏,还是有什么设定要变更?

网友A:
引用楼主thunder671于2012-08-10 08:20发表的 求教GP2301-LG41-24V触摸无任何反应 :
向各位大侠求教
设备上在用的GP2301-LG41-24V触摸屏无任何反应,但是设备能正常运转,与PLC通信无异常,
屏幕整板全部没有反应的,不能换页,全屏按压无响声,能用电脑能读出内部的程序,页面全部都在
追加一点,一共有三台相同设备,故障现象相同,因为时间很长了,也不记得是不是同时发生这一故障的,
请高手指点

三台同樣的毛病?這三台機是否都在同一頁面下無反應?通過程序強制換頁看看是否其他頁面也一樣?

网友B:
应该是触摸坏了,这款触摸很便宜。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