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KVA变压器能不能带2台22kw的水泵?

楼主(2012-08-10):
50KVA变压器能不能带2台22kw的水泵?两台泵要同时使用,水泵离变压器很近。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搞无功,接几个电容。

网友B:
50KVA电流50*1.44=72A,2*22KW水泵估算90A,再加上瞬时启动*1.3~1.7,可能危险

网友C: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D:
可以带2台22KW的电机,要进行补偿。

网友E:
估计不行吧啊
变压器容量计算公式应该是:P=1.732*U*I
你换算一下
海纳百川

网友F:
引用楼主dengjie99于2012-08-10 08:52发表的 50KVA变压器能不能带2台22kw的水泵? :
50KVA变压器能不能带2台22kw的水泵?两台泵要同时使用,水泵离变压器很近。
没有问题的;变压器的实际负荷达到百分之150左右;
真诚到永远

网友G: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这样做,因为50KVA的变压器能带的有功负荷不超过40KW。如果确实要这样做的话,一要加电容补偿,二这两台泵不能同时启动。另外,还要注意变压器的温升。

网友H:
两台水泵最好是软启动

网友I:
用软启动要好一些,如果水泵负荷不重长期在60%左右问题不大,如果长期满负荷,变压器迟早要挂。

网友J:
危险的边缘,楼主三思

网友K:
理论上不可以,实际上也能用。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L:
电机全压能否起动可以用以下工式测算:第一步骤:四分之三加上 变压器容量50除于4倍的电机总功率 =1.034
第二步骤:起动电机全压起动电流除于电机额定电流的值 估算为6(可查电机参数} 第二步骤值要小于第一步值方可以。只能用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