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飞剪控制

楼主(2012-08-10):
请问PLC控制飞剪定长的原理,,现在公司做一条电缆定长裁剪生产线,要求:当电缆送到触摸屏设定的长度,放线变频电机连续高速运转不停机的情况下,来起动伺服飞剪机构剪断电缆,这样的程序如何编写啊?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

网友B:
运动控制

楼主:
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e-cam(電子凸輪)

网友D(2012-12-04):
我有线缆裁切的程序(永宏、三菱、松下)

网友E:
用FX3G +MR-J3 伺服 响应度高精度也高 编程也简单 PLSY 就可以

网友E:
计算一下每个脉冲走多少 就OK了 用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F:
楼主是说飞剪机构剪的时候要跟着电缆同步走一段距离,剪完再回到原地?
春刺

网友G:
不是很明白你的描述

zsh340

网友H:
这种控制方式称伺服追踪。

网友I:
我这有用 德国倍福 PLC做的 现成程序 很方便和简单。

网友J:
就是电缆裁线机嘛。也可以配合在线缆押出机后用。取代卷取机,当前的长度等于设定的长度输出切刀动作。当然切刀是要同步于线速度的。
成功!

在东莞市

网友K:
用相对位置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L: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锥形电机和普通继电器就完全能控制,现在的钢筋调直机大部分都是这种控制方法。山东华雷重工的高速钢筋调直机用的是汇川的触摸屏,PLC和变频器,设定的长度用触摸屏输入,测量长度的方法是在飞箭的机械位置安装一个编码器,编码器直接接在变频器的脉冲输入端口,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设定长度直接存放在变频器里面,当达到设定长度时,变频器以70HZ左右的速度控制电机飞剪快速切断物体,在飞剪转动的过程中感应到一个接近开关,这个开关的作用就是让变频器停止输出控制电机停止(带刹车电阻)。控制上挺简单,主要就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比较麻烦。

网友M:
看你对出线的速度和你对精度的要求,我有一个项目每分钟30M要求精度0.5mm,跑道3M我算了一下都不敢做,要用专用的同步模块才行,PLC用中断都来不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