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RT,想请教个问题,如何在手持上通过通断检查输出点的动作是否正常?

网友A:
楼主是说用手持编程器吗,很久没用过了,好像可以监控吧

网友B:
手持编程器,是可以监控状态的

网友C:
这个很高级吗

网友D:
会用手持的都是些高手中的高手.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zsh340

网友E:
手持编程器当然可以啦,编程、修改程序、修改时间参数,机型转换都可以,以前我都是一直用HPP硬体编程,不过都是以语句表的编程方式。楼主用HPP现在实一下就行了,不难。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手持编程器当然可以啦,编程、修改程序、修改时间参数,机型转换都可以,以前我都是一直用HPP硬体编程,不过都是以语句表的编程方式。楼主用HPP现在实一下就行了,不难。

按HPP的TEST测试键,时入测试模式,再输入要监控的元件,再按GO。好像是这样,07后就没有用过HPP了。

网友F:
建议下载份说明书,好好看下监控(M)这个功能怎么用吧,一两句说不清楚的。(M)监控状态下输入你想监控的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G:
都什么年代了呀,还用手持,搞一大堆指令出来,看到你头都会晕

网友H:
到三菱官方网站下载一份手编的操作手册,然后仔细阅读一下全文!

网友I:
说起 手持编程器,让我回忆起 以前干维修的日子。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手持去修机的,联机,监控,测试,修改,试机,OK   分分钟搞定走人。

楼主说的这个,我现在也忘记是按那几个键了,还是申请个笔记本维修吧。

网友J:
要維修,監視.還可以用.書寫程式喔...幫幫忙別把自己搞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