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三菱plc

楼主(2012-08-10):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请教下,高速计数器能不能设定计数范围啊,我用C251只想计“0~15000”,编码器反向转小于0 的时候不再计数,只要正向转,即大于0的的时候又能马上进行计数,请教下,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首先我没试过
我认为,比如把C251 传输到 D0,然后,再加上一句:
D0 < 0 mov K0 D0
如果D0小于0,则把 0 传输到 D0,这样永远保证D不会是负数。
当然,D0 > 15000 mov k15000 D0
这样就在你指定的范围内了。
刚还想到个问题,就是在编码器在反转时马上变正转时候,要复位C251
这个,如何复位,你自己动动脑筋了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前加个比较指令如:LD< C251 K0 RST C251

楼主:
谢谢了!改天我去试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用高速中断,哎~~~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解决了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