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本人想在PLC程序里面做一个程序,要求:不管PLC关还是开,3天后都要一个继电器动作
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A:
引用楼主idiot于2012-08-10 10:35发表的 想在PLC里面做一个时间的程序 :
本人想在PLC程序里面做一个程序,要求:不管PLC关还是开,3天后都要一个继电器动作
各位有什么看法

这可能吗?

PLC不开,程序不运行,3天后,如何~~~偶偶~~

发本帖时电脑没开~~

网友B:
如果PLC中有实时钟,到还有办法。只要一开机,立即检查日期时间是否已超过,超过就执行。
  • 下载积分:+1(idiot) 新思路,感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C:
    有时候新手问的问题,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D:
    异想天开。

网友E:
    这个最简单了,外加一个时控开关,一切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简单了,外加一个时控开关,一切搞定!

    不错,我们公司路灯就用时控开关控制的,就是下面这种,价格还便宜几十元钱。楼主一个PLC要近1000多元啊!!

  • 下载积分:+1(idiot) 我也要控制机械动作,你 ..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G:
    都不明白人家的意思!
    lz是不是想做一个定时停机的程序,别说3天了,想叫他哪天停都行,监控一下D8013--D8018,用比较指令,可以精确到秒的。
  • 下载积分:+1(idiot) 感谢!

网友H:
    我用信捷的做过,读取日期时间的寄存器,然后和自己编的比较到达就动作

网友H:
    描述:三菱FX寄存器
    看看吧
  • 下载积分:+1(idiot) 需要,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都不明白人家的意思!
    lz是不是想做一个定时停机的程序,别说3天了,想叫他哪天停都行,监控一下D8013--D8018,用比较指令,可以精确到秒的。

    朋友:楼主只说要三天后,让一个继电器动作,又没说想哪天就哪天啊!!

    要求:不管PLC关还是开,3天后都要一个继电器动作

    PLC关了,三天后,怎么动作啊!
    这个用时控既简单又节约成本。何乐而不为呢?为啥非要用PLC呢?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I:
新手,无奈
  • 下载积分:+1(idiot) 见笑了

网友J:
    可以的,里面有时间的指令,PLC有自身的内部时钟
    zsh340

网友K:
    PLC都关了,还能动作吗?还不如像楼上讲的,用一个24小时制的数字可调时间按制仪来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朋友:楼主只说要三天后,让一个继电器动作,又没说想哪天就哪天啊!!

    要求:不管PLC关还是开,3天后都要一个继电器动作

    做工控最重要的就是要灵活运用,不是上学的时候考试,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对问题的看法肯定不一样。

    每个人的思路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更多了,就看谁的方法更实用。

网友L:
    楼主是否想在程序上控制一个点,到时让PLC关闭一些输出?我以前做过这段程序。利用PLC的时间比较指令,想什么时间动作都可以?
  • 下载积分:+1(idiot) 感谢!
  • 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厚积薄发,气势如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做工控最重要的就是要灵活运用,不是上学的时候考试,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对问题的看法肯定不一样。

    话虽然不错,但不考虑成本?
    如果你是老板,那么如果我设计的产品成本低,只有几十元,
    而有人用1000多元 完成了跟我设计功能一样的东西,你会选哪个?

    我估计楼主想做个程序保护,设置好某年某月某天,程序停止运行。这个没用的,三菱FX2N 设密码也没用,人家懂PLC的,把密码破了,再把里面程序改一下就OK了。
  • 下载积分:+1(idiot) 没错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M:
    微电脑时控开关很强大,电流20A可设10组时间输出

网友N:
    看了半天 想法跟17楼是一样的

网友O:
    请教八楼的兄弟,PLC关了怎么做?

网友P:
    问的问题有问题,不工作怎么动作?
    春刺

网友Q:
    LZ到底想干啥呢

网友R:
    等待神人

网友S:
不明白你想要什么

网友T:
要不不关PLC 利用PLC来做时间控制,如PLC关闭,那你就得在外边加个时间控制器,设定时间到继电器动作,

网友U:
讲个听来的故事:
一个生产香皂的厂家,自动线包装。如果发现香皂盒里漏装香皂,就需要把香皂盒从生产线上拿下来。德国人设计一个机器人带视觉功能的来进行判断动作。另一个人设计就在自动线旁边放了一把电风扇,没装香皂的就吹下来。

网友V:
你PLC都不开,如何控制
就像没米,能煮饭?
异想天开
蓝景自动化

网友W(2012-09-18):
lz都不急 你们急什么 ?? 要是 这事上心的话 肯定 天天来看 天天回复的 你们啊

网友X(2012-11-16):
时控开关最简单

网友Y:
PLC 关了 还可以动作???问问高手 我也想知道····

网友Z:
哈哈,肯定有错误。PLC关怎么能运行是。

网友AA:
好激烈啊,听听好

网友AB:
LZ是什么目的??

网友AC:
LZ的目的很邪恶,
一路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