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用三菱步进指令怎么控制两台动作相同的电机运动

楼主(2012-08-10):
现在把两台电机分别安装在两个导轨上,相当于两个工位。有按钮、接近开关控制启停,比如我按下按钮一,电机一进行一系列动作,到达某一位置时,停留等待机信号,接收到信号后电机反向运转然后返回;按下按钮二,电机二运动到某一位置,等待信号,接收信号后沿原路返回,二者互不影响。之后如此循环。请问怎么用步进指令编程呢

网友A:
你可不用步进指令编程,哪比效简单,可换方法,功能不变就行啦

网友B:
不用步进指令也很容易实现的

楼主:
关键是里面涉及很多细节,这里没有写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基本指令就可完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