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710 报警编辑问题

楼主(2012-08-10):
图片
我有个程序,查看信息库里报警信息
(不知道图片能不能打开)
1、M592 挂篮位置不正确
2、M560 Sensor异常
。。。。
。。。。
现在后面报警信息可以编辑,但是前面的M继电器 编辑不了,求教

网友A:
M地址信息取决于你的缓冲区设定。
你的V2版本软件实在太老,我不可能安装同一版本为你指点。
请查看缓冲区设定。
Regards

楼主:
现在是什么版本啊 能给我一个吗?

网友A:
论坛搜索:V- S F T V5
目前最新版本为 V5.4.24
到10月1日会更新为 V5.4.25
由于V8系列的触摸屏会更替为LED背光模组,因此以后必须升级为V5.4.25,否则下载出错。

楼主:
谢谢啊! 我知道怎么添加更多的报警辅助继电器了, 论坛上的5.16版本的没一个能下的,都过期的!
大哥有没有V-SFT 的软件 好点的说明书 给我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