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plc与编码器的应用

楼主(2012-08-10):
plc与编码器的应用,肯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怎么问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B:
PLC用内部的高速计数器计编码器的脉冲数。

楼主:
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C:
不知道你问什么。

网友D:
我只做过:可以通过电机上编码器的A,或B相脉冲通过高速计数模块到plc,反馈电机的转速,就是实际转速与预置转速的比较,调节电机转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