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si CN模拟量编程求助

楼主(2012-08-10):
CPU224XPsi CN主机,外加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是4-20mA的。我看西门子网站上写的这个主机不能直接接电流信号。要买模拟量模块。而且用电阻转成电压信号,会因为电阻的发热或者短路而采集的信号不准。是不是这样的。现在用CPU224XPsi CN读取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值,应该怎么弄。还有读取的值存放在哪里的。知道的朋友介绍下,感激不尽。

网友A:
CPU224XPsi CN没用过,
4-20mA对应6400~32000,{(输入AIW-6400)再转换成实数}/32000*量程=实际工程值。
输入AIW转换的值一般放到累加器(AC0~AC3)
实际工程值存放在V存储区,如(0~10v):
LD SM0.0
ITD AIW0, AC0
DTR AC0, AC0
/R 3200.0, AC0
MOVR AC0, VD100
AENO
MOVR VD100, VD120
AENO
*R 10.0, VD120
AENO
ROUND VD120, VD124
AENO
DTI VD124, VW12

网友B:
使用精密电阻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C:
加个500欧的精密电阻就行。。。

楼主:
现在又点不明白,压力传送器的量程是-0.1mpa---1mpa,输入电压是24v,输出时4----20mA.。手册上说,4mA对应数字6400,20mA对应数字32000,我现在加了个250欧姆的电阻转换成0---5v的电压信号。那么对应的数字是0----32000还是6400----32000。

网友A:
压力传送器输出4----20mA对应数字6400-32000,
加250欧电阻后4mA时:4*250=1v;20mA时:20*250=5v。即由4-20mA变成1-5v。这时1v就是-0.1mpa,5v就是1mpa。
对应数字量还是6400-32000.

网友D:
在224XP 的摸拟量输入端子上并联一只500欧电阻就成电压信号了,
或者你订传感器时是0-10V输出的。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楼主:
描述:QQ
描述:公式描述
5楼说的我好像明白点了;现在我还请教下5楼和大家,对于模拟量读取我用的是scaling库,我对于里面几个参数的设置不是太明白。对于指令中的INPUT:就是读取的模拟量,也就是公式中的lv,output就是公式中的ov。lv和Ov分别代表什么意义。根据公式的描述,我还是看不明白。Ish对应的是不是就是32000,Isl是不是对应的就是6400,但是Osh和Osl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是我的压力变送器的量程-0.1mPa----1mpa么?我的QQ是:350535096,手机是:15250461450,希望5楼和大家帮帮小弟。输入和输出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首字母“O”:与输出(output)有关。
首字母“I”:与输入(input)有关。
所以:Osh=1mpa
Osl=-0.1mpa
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函数关系:第1个点(6400.0 , -0.1),第二个点(32000.0 , 1.0)
用库就要用V区,需注意地址不要重复使用。
初次碰到较难理解,好好想想。
祝好运!!!

楼主:
还想问下,对于Isl对应的最小值是6400,但是我的检测值是4576,低于他的最小值。、
截图给你们看 ,这样求出来的值VD200是负值。但是我在CPU模拟量端子的两端测量的电压时1.3v.在1---5v之间。我的接线方式是这样的。cpu模拟量端子是:B+ A+ M V I M, 压力变送器的出来就2根线,一个红色,一根白色。我现在是吧24v电源的正极接压力变送器的红线,然后压力变送器的白线接接CPU的A+端子,24V电源的负极接CPU的M端子M。然后再在A+ 和M的两端接个250的电阻(是4个1000欧姆并联)的电阻。。打电话给西门子的人说CPU224XPsi的模拟量输入是0--10V。对应的内部数据是0---32000.那么我并了个250的电阻不就是对应的事1---5V么,那么对应的是6400---16000.可是算出来的值是负值。

网友A:
首先,不用怀疑截图上数字的准确信,截图上的AIW0是4352,那么你就需要用万用表串在24V电源的负极与CPU的M端子中测一下电流到底有多大?国产的变送器大多需要修正一下。建议用E+H的,不过价格。。。。。。。。。嘿嘿!

网友A:
如果CPU224XPsi的模拟量输入真的是0--10V的话,那么Ish=32000,Isl=0(必须按满量程填)
因你的信号已变为1-5v,并不是0-10v,因此Osh与Osl也不对了,帮你算了一下;Osh=2.375,Osl=-0.375

楼主:
可是那测的值也不应该比6400小啊 。而且那个值和我并的电阻的阻值有很大关系,阻值大,测得值就大。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了,输入的电压值是可变的。这个怎么计算哦

网友A:
“可是那测的值也不应该比6400小啊 。而且那个值和我并的电阻的阻值有很大关系,阻值大,测得值就大。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了,输入的电压值是可变的。这个怎么计算哦”好好看看欧姆定律。250欧姆电阻必须为1/4W的5环精密电阻。
嗨!!你到底有没有测一下变送器在-0.1mpa时输出电流有多少?肯定小于4mA,不满4mA就不满6400。

楼主:
不是的啊 。我吧变送器放在我们找一个正常的大气压下,测得的值是那么多。 比如哦 ,模拟量端子只接受0---10V的电压,对应的数值是0----32000,那么我在设置Ish,Isl的时候 是不是Ish对应32000,Isl对应0是死的,不随外部输入电压范围的改变而改变。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用我的法子就行了,有图有真相(AIW=4352,输出=-0.00099mpa,不就是常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