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感应开关误动作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伺服电机的线跟感应开关的线走在一起,伺服的电源一打上去,感应开关就闪烁或有信号,大家说说看

网友A:
有没可靠接地啊,加磁环滤波,输出线加屏蔽。

网友B:
应该是受到干扰了吧,输出线有没有屏蔽,接地是否可靠。

网友C:
伺服电机的线跟感应开关的线走在一起,问题很清晰,最佳的解决方法是分开布线,或者用金属管等把感应开关线包住,

网友D:
屏蔽输出线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E:
3楼是否是真相
学海无涯。

网友F:
你是使用2线感应器吧,换三线吧,就这点干扰,还不至于搞个金属管屏蔽封住什么的!

网友G:
也有可能是感应开关质量差引起的

网友H:
我用的是三线感应开关和伺服电机线一起走线也没事,这个干扰很小,换个质量好点的

网友I:
简单的办法 买个好点的开关

网友J:
对,换个三线的感应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