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0):
跪求!本人是菜鸟,手头有个梯形图程序居然不能实现停电恢复后继续执行,如何不在较大改动情况下实现停电恢复后继续执行功能呢?请各位大侠帮忙,小女子不胜感激!

楼主:
请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输出Y 要用内部停电保存继电器控制,好象从M300开始。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菜鸟,那还是算了吧,程序要改的地方太多了。
我是菜鸟中的菜鸟,您说的是将现在程序中涉及到的M0-M37对应的改到M300开始到M337吗?我是初学真什么都不懂,见笑啦!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看那
你好,程序太长,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发到贴上,还要大侠指点,见笑了!

网友C:
肯定要用到掉电保持型继电器

网友D:
电话:18681100860
QQ:154084717
请联系我,我帮你搞定

网友E:
用掉电保持型的

网友F:
什么掉用掉电保持型的,人家要的是停电恢复后继续执行
主要的是"恢复后"继续执行.
对,就是控制的设备来电后继续运行,求指导,谢了

网友F:
恩..加个每个扫描周期都把所有继电器的运行状态存在寄存器,
时间继电器和记数器的内容.也传到寄存器
设置一个PLC运行就启动的内部继电器
上升沿内部继电器.把所有寄存器内容传输到对应的元件
当完成一个周期的任务..自动清除这些寄存器的内容..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什么掉用掉电保持型的,人家要的是停电恢复后继续执行
主要的是"恢复后"继续执行.

简单一点:比如停电时,Y1是ON (当然可以有N个Y输出,原理一样)
但Y1是由 M500  掉电保持继电器驱动,
所以M500 也是ON,
这样,在电源恢复时,M500 还是ON ,
所以Y1在电源恢复时,也还是ON,机器继续接下去运行。

不过,楼主,电气设计上,不允许这样做,不安全。

还有,楼上的,如果停电了,你所保存的数据全部一起丢失!还是要用 掉电保持型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今天上班才上网看见回复,好激动!程序好长,用图片发上来吗,本人第一次发帖,什么都不懂,见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