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大家好,请问有关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大家好,请问三菱PLC电源有几种啊!分别多少伏!还有就是所有输出点电压都是多少的?请求知道的你们告诉我一声!谢谢!
我现在所用的PLC是FX2N型的!
所有的输出点都是用中间继电器才可以控制接触器吗!
我是新手,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随机说明书上不是都有吗?
新手就应该多看看书,书上有的问题尽量自己解决
书上没有的问题才拿到这里来讨论啊

网友B:
电源规格:AC电源型是AC100-240V DC电源型是DC24V输出规格:继电器输出型 AC250V DC30V以下 晶体管输出型:DC5-30V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