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PLC

楼主(2012-08-10):
各位工控届的大哥大姐:小弟有一事相求,我在一钢铁厂有台吊车,采用S7-300 PLC CPU为315-2DP,其中有个远程站安装在驾驶室内 ET200,今天突然出现BF故障,复位也不行,然后检查DP街头及DP线都是正常,模块没松动。大哥大姐小弟哀求了,帮帮忙好吗?

网友A:
bf报警一般是通讯故障,查一下个远程站的通讯模块。也可以从编程软件查一下诊断信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再去检查。

网友B:
通信问题,看看是不是ET200接口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C:
SIEMENS AS 产品官方报价下载AS Quotation Tool V5.3_20100701.part01.rarAS Quotation Tool V5.3_20100701.part0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