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问题

楼主(2012-08-10):
各位大侠,小弟针对双线圈有一个疑惑。 我用步进转移图的形式编写梯形图,遇到双线圈,假如我先SET转到下一步之前RST, 在后续的步骤里还能出现同一个线圈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出现同一个线圈吧。

网友B:
用步进指令:SET,RST,OUT 线圈都可以重复用在不同的步骤。基本指令:SET,RST 的线圈也可以重复使用的!

网友C:
双线圈是个问题,最好检查下

网友D:
可以的吧!但不要OUT SET同一个位元件

网友E: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以后面的线圈输出为主哈
-------bwhzg

网友F:
你要了解步进指令的意思,当它时行这步的时候上面的都断开了,这才是它的意义。

网友G:
同意2楼的说法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