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三菱程序的请求

楼主(2012-08-10):
三菱fx2n plc 输入点只有16个 可是在程序里还有x111 这靠什么输入信号啊

网友A:
常用的有FX2N-16EX

网友B:
最大可以扩展256点,也就是X输入128点都有啊

楼主:
可是我那plc 没有加扩展模块啊

网友C:
说明你的plc应该还有一个扩展模块吧

网友B:
不用加都有的,但是程序运行的时候PLC会报错,用编程软件监控诊断的时候会报IO配置错误

楼主:
这个程序是在我们的设备上上下载的 设备用的好好的啊

网友A:
很多程序都是这样的,应该是别的程序改过来的,多余的就没删掉。也有些是写程序的人故意整的,我就见过用到Y197的,删掉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