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485模块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口接线

楼主(2012-08-11):
台达VFD-M变频器的通讯口引脚定义如:1:15v; 2:GND; 3:SG- 4: SG+ 5:NC 6:通讯使用
三菱485扩张板引脚定义:SDA SDB RDA RDB SG.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这两者要进行modus通讯怎么接线啊。。。

网友A:
两者之间通过电话线连接,变频器的RS-485 接口和电话机的接口一样
RS485扩展板的 SDA跟RDA连起来再接到台达变频器的SG+
RS485扩展板的 SDB跟RDB连起来再接到台达变频器的SG-
深圳市蓝景自动化设置有限公司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热心助人!
蓝景自动化

网友B:
按这个接法,我试过,三菱FX1N,跟台达VFD-M是可以进行MODBUS通信的,。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