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断电保持

楼主(2012-08-11):
用伺服电机连接丝杠,分段定位,如何做到断电后恢复。

网友A:
可以做吖,但有点麻烦

网友A:
我电话:15986178208
我是学生,没钱请大神。。

网友B:
任意位置暂停可以,但是断电后还有必要再继续吗?
参加一个比赛,现在在训练。当然越复杂越好啊
zsh340

网友C:
绝对定位就可以,用带有绝对值的伺服系统。
比赛用的 给定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