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触摸屏如何控制多台PLC

楼主(2012-08-11):
不用编写PLC通讯程序,用一台威纶MT6070IH触摸屏和一条数据线(如RS-485 4W),能否控制多台三菱FX-1N PLC?(PLC间不需通讯)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可以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触摸屏控制5台新门子200PLC,在触摸屏上组态好,地址写对,在在程序里把地址对应起来就OK了,有不懂得可以继续追问。

网友B:
触摸屏按不同的PLC地址给命令呗。然后调用宏指令。

楼主:
那么,比如当一个MT6070IH控制两个FX1N PLC各自的Y0时,怎样识别?触摸屏在参数上如何设置,两个FX1N参数又怎样设置,能举个实例吗?谢谢!

网友C:
触摸屏里面设置不同的PLC地址,触摸屏有几个通讯口就可以控制机几台PLC(PLC不编通讯程序的话),可能有些PLC要根据触摸屏通讯口的不同加装通讯模块!!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D:
做过西门子S7-200的,一个MT6070Hi控制3个CPU226,就是在触摸屏上的PLC类型选择PPI通讯,设置好后,在每个plc的地址前加站号,加入设定3个PLC分别为3#、4#、5#,就在地址前加上,控制3#站的M0.1,就要这样写,地址:M 后面的框里写3#0.1
三菱的没研究过,设PLC站号是必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5楼说的对

楼主:
基本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F(2013-04-21):
TK6102iv5能控制几台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