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CP1H-X40DT-D和CP1H-XA40DT-D区别介绍

楼主(2012-08-11):
CP1H-X40DT-D和CP1H-XA40DT-D区别介绍
1.先来介绍CP1H系列PLC的一般规格
项目
AC电源型 CP1H-□□□-A
DC电源型 CP1H-□□□-D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DC24V
允许电源电压
AC85~264V
DC 20.4~26.4V (对于四个或以上的扩展单元为21.6~26.4 VDC )
消耗电力
100VA以下
50W以下
浪涌电流
20A以下(AC100~120V)
40A以下(AC200~240V) 30A以下, 20 ms 以下
外部电源
DC24V 300mA
无
绝缘电阻
AC外部端子与GR端子间 20MΩ以上(500VDC)
DC外部端子与GR端子间 20MΩ以上(500VDC)
耐电压
AC外部端子与GR端子间 AC2300V 50/60Hz 1分钟 漏电流5mA以下
DC外部端子与GR端子间 AC1000V 50/60Hz 1分钟 漏电流5mA以下
抗干扰性
IEC61000-4-4标准 2kV(电源线)
抗震动
JIS C0041标准 10~57Hz 振幅0.075mm 57~150Hz 加速度9.8m/s2 X、 Y、 Z各方向80分钟(时间8分钟×次数10次=合计80分)
抗冲击
JIS C0041标准 147m/s2 X、 Y、 Z各方向3次
使用环境温度
0~55℃
使用环境湿度
10~90%RH(不结露)
使用环境
无腐蚀性气体
保存环境温度
-20~75℃(电池除外)
电源保持时间
10ms以上
2ms以上
外形尺寸
150mm(W)× 90mm(H)× 85mm(D)
质量
740g以下
590g以下
■性能规格
项目
CP1H-XA型CP1H-XA□□□-□
CP1H-X型 CP1H-X□□□-□
CP1H-Y型 CP1H-Y□□□-□
控制方式
存储程序方式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
循环扫描方式和每次处理方式并用
程序语言
梯形图方式
功能块
功能块定义最大数128,瞬时最大数256 功能块定义内可以使用语言:梯形图、结构文本(ST)
指令长度
1~7步/1指令
指令种类
约400种类(FUN No.为3位)
指令执行时间
基本指令 : 0.10μs~ 应用指令: 0.15μs~
共同处理时间
0.7ms
程序容量
20K步
任务数
288个(循环执行任务32个、中断任务256个) 定时中断任务 1个(中断任务No.2固定) 输入中断任务 8个(中断任务No.140~147固定) 高速计数器中断任务256个(中断任务号0~255) ※Y型为6个
子程序号码最大值
跨跳号码最大值
I/O 通道 区※
输入继电器
1600点(100CH) 0000.00~0099.15(CPU单元输入24点分配为 0000.00~0000.11、 0001.00~0001.11)
输出继电器
1600点(100CH) 0000.00~0099.15(CPU单元输入16点分配为 0000.00~0000.07、 0001.00~0001.07)
内藏模拟量输入
0200~0203CH
--
内藏模拟量输出
0210~0211CH
--
串行PLC链接继电器
1440点(90字) 3100.00~3189.15(3100~3189CH)
内部辅助继电器
8192点(512字)W000.00~W511.15 (W000~W511) I/O通道 37504位(2344CH)3800.00~6143.15(3800~6143CH) 等
暂时记忆继电器
16点 TR0~TR15
保持继电器
8192点(512字) H000.00~H511.15 (H000~H511)
特殊辅助继电器
读出专用(写入禁止) 7168位(448字) A000.00~A447.15(A000~A447) 可读出/写入 8192位(512字) A448.00~A959.15(A448~A959)
定时器4096位
T0000~T4095
计数器4096位
C0000~C4095
数据存储 ※
32K字 D00000~D32767
数据寄存器
16点(16位) DR0~15
索引寄存器
16点(32位) IR0~15
任务图
32个(32位) TK0000~TK0031
追踪存储
4000字(追踪对象数据最大(31接点、6CH) 时500抽样)
内存盒
可以安装专用内存盒(CP1W-ME05M) ※程序数据的备份/自动反馈用途
时钟功能
精度:月差-3.5分~+0.5分(环境温度55℃)、 -1.5分~+1.5分(环境温度25℃)、 -3分~+1分(环境温度0℃)
通信功能
内藏并联端口(USB1.1)×1 : 仅限连接支持软件 最多可安装2个串行通信可选端口
内存备份
闪存:用户程序、参数(PC系统设定等)、指令注释、整个DM区都可保存至闪存。电池备份:保持继电器、数据存储、计数器(标志·当前值)
电池寿命
25℃下5年(更换电池应使用制造日期2年内的电池)
2.他们俩的最大区别是XA比X的多了四入两出模拟量通道.
3.其实不单止XA的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实际上CP1H系列的每个型号都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外
部模拟输入 0~10V(分辨率256),将模拟值进行A/D 转换并反映在特殊辅助电器区域(A643 CH)
可以应用在不特别要求精度的方面,例如室外温度等的变化及电位计输入等需要在现场调整设定值等
。见下图
如想了解更多欧姆龙CP1H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谢谢
新闻来源:
深圳市蓝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蓝景自动化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复制这么多东东.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太唐僧了,不就多了个模拟量输入输出吗?相同的一起说出来,直接给个选型算了

网友C:
学习了,现正在弄一台CP1H-X40DT的。下次弄弄XA的试试
就做更好的!

网友D:
XA的有4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
X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