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1):
        请问我想把PLC上的24V电源用电阻降压到5V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用不知该怎么选择电阻啊?
麻烦把计算公式也说下

网友A:
用电阻降压不好,小电流的话用7805稳压集成块,大电流的话最好另外配开关电源。

网友B:
欧姆定律,  电压降=电流X电阻
因为电流变动大,压降也变动,不稳定,不适合用电阻降压给步进电机供电。
把24V用7805稳压到5V也不合适,从24V稳到5V,稳压块上耗散功率太大,会发热烧坏。
最好另用5V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C:
还是搞个开关电源好

网友D:
脉冲输出要串2.2k-3.3k电阻
學無止境

网友E:
脉冲输出要串2.2k-3.3k电阻

网友E: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啊   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欧姆定律,  电压降=电流X电阻
因为电流变动大,压降也变动,不稳定,不适合用电阻降压给步进电机供电。
把24V用7805稳压到5V也不合适,从24V稳到5V,稳压块上耗散功率太大,会发热烧坏。
最好另用5V开关电源供电。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G:
看步进说明书,就可以知道用2k,1/2w的电阻就可以了哈。
谢谢路过
-------bwhzg

网友H:
我想楼主的意思应该就是脉冲用的,不是电源用的

网友I:
电源降压的话,电阻式的,功率一大,你就得选用打功率的电阻,浪费能量。不如买个开关电源,如果电流不大,可以考虑7805。如果是给步进驱动的,那个不叫降压,那叫限流。用2K或2.2K

网友J: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上应该有,我看到过。
脉冲只能接+5V,如果要接24V,就要串电阻。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K:
如果只是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用,选7805稳压集成块比较合适。简单点就用2K1/2w的电阻,步进说明书上有。

网友L:
我一直用1.5k的

网友M:
买个24V加5v的开关电源就好了,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N:
建议用开关电源
不建议用PLC的电源
合作愉快!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欧姆定律,  电压降=电流X电阻
因为电流变动大,压降也变动,不稳定,不适合用电阻降压给步进电机供电。
把24V用7805稳压到5V也不合适,从24V稳到5V,稳压块上耗散功率太大,会发热烧坏。
最好另用5V开关电源供电。

一级降压你说不行就先用7815降一级后在用7805.

网友P:
搞个稳压集成7805五V輸出的加1薇法容
電壓很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