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sb sc09

楼主(2012-08-11):
我的usb sc09断了,,请问各大侠怎么接啊,里面有四条线,,红黑白和绿的.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断了就按掩饰对着接咯

网友B:
这头是USB的吧。看USB

网友C:
USB的USB的标准,最左最面是电源,中间二根是信号线,上网搜一下USB标准就可以了,要不你量一下你电脑5V的正负中间二根通迅线随便接,通迅不上再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