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2):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下我要编个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是否在转(转速很慢),如果5秒钟接近开关没探到信号的话就停止运行,这个程序怎么编?最好能上传

网友A:
引用楼主jswxyswly1于2012-08-12 06:31发表的 请教大侠关于200的问题 :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下我要编个用接近开关检测电机是否在转(转速很慢),如果5秒钟接近开关没探到信号的话就停止运行,这个程序怎么编?最好能上传

Good Luck~

网友B:
楼主即是新手,我就来解释一下cvlsam大侠的程序:

I0.0接接近开关,Q0.0为运行输出。
启动后Q0.0输出(另编程序实现),所以Q0.0的常开点接通,定时器T37得电开始计时,若5秒钟内装于电机转轴的挡铁靠近接近开关,则I0.0断开,挡铁离开后I0.0又接通,定时器重新计时;若到了5秒钟挡铁还不靠近接近开关,则T37定时器常开点闭合,将Q0.0复位,系统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