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大家指教一下!PLC的输出点如何接线圈的!!

楼主(2012-08-12):
如何跟据梯形图来实物接线!
单看电路图还可以接!换了梯形图我就不太会了!!特别是输出点是如何接线的!
大家能祥细的说说嘛!!!谢谢!
下面我上传了附件,请大家指教一下!
为什么要接380伏呢!要是380伏又是怎么接法呢!!
220伏又怎么接呢!!

网友A:
其實這不難
PLC 輸出端都有分區(COM1/COM2/COM3
可以看一下你的接點都有分開
假設你380V(一端)接COM1 那你的另一條380V的線)就要接在輸出接點(YXX)就要在COM1的那部分
如果你還要接220V 那你220V就要接到另外一個COM點上面然後另一個電源線接到你的對應的Y輸出點上

网友B:
其实PLC输出是以继电器、晶体管、可控硅形式输出的。
以继电器为例,各输出是PLC内部触点(常开)的输出。一些COM只是为了方便博接不同类型电压等级而设置的,如果系统内电压等级一致,则,允许将各COM连接在一起。
各输出点与对应的PLC内部是一致的。

网友C:
最好PLC输出接24V小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在带380V或220V线圈,这样才保险

网友D:
4楼说得对,我们生产线全是这样接线。输出接小继电器,然后继电器触点接接触器和较大的继电器。

网友E:
顶楼上,行业通常做法

网友F:
对这样不容易造成PLC触点的烧坏

网友G:
4楼说得对,这样接保险,即使输出负载有短路也不会损坏PLC接点

网友H:
4楼正解

网友I(2012-10-22):
四楼 是一贯接法

网友J:
按照四楼介绍的接线方式
附图:
K1、K2:小型直流继电器;
KM1、KM2:交流接触器。
仅供参考。

网友J:
交流单相220v:
K1、K2:小型直流继电器;
KM1、KM2:交流接触器。
仅供参考。

网友K:
用继电器,以小控制大

网友L:
大家 都很热心哇。。。
学习之中

网友M:
楼主要多摸索,不能只看书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