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2-08-12):
有一台新风机,电机为5.5KW4极,变频器为FR-F740-5.5K,风机一启动就显示失速防止(过电流)报警,按照说明书的处理方法怎么调试,都不管用。现在有一点问题值的考虑,就是风机进管道太长大概有二三十米?请高手帮忙支招解决一下!

网友A:
延长加减速时间,关闭失速防止功能,这样看行不行

楼主:
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B:
检测电机,直接用工频启动试试。观察风机在启动之前风机轴是个什么状态(正转.反转.静止)?有可能是因为启动力矩太小,产生堵转引起的过流,提高启动频率,把变频器改为S型加减速曲线试下,实在不行改为矢量控制模式,仅供参考

网友C:
风机启动电流很大的,先接下工频电看看实际电流多大,有的风机电流会超过而定电流的
可以买风机专用变频器,或者提高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D:
试试把变频容量加大

网友E:
若是风机在风力的作用下旋转,变频器启动的时候往往会报故障停止,

网友F:
把电流跳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