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请教q模拟量模块无输出,十万火急

楼主(2012-08-12):
我用的是Q62DA的模拟量模块现在无输出,请求高手帮忙,谢谢!程序是按书上的例子写的,改了一下地址。
海纳百川

网友A:
是不是更换了模块
真诚到永远

楼主:
没有,是新做的设备

网友B:
注意:模块插的位置不一样,对应的点也不一样。
最好用设置软件进行设置,比如
GX Configurator-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