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还是一个方向,反转不行啊

楼主(2012-08-12):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PLC。现遇到一个实际应用问题,跪求各位大哥大姐解答……谢谢
现在用FX1S-14MT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用的是DRVI指令
DDRVI K20000 K2000 Y0 Y4
DDRVI K-30000 K2000 Y0 Y4
应该是正反转啊,但是2个都是同一个方向
查了很多资料,和摸索了半天还是搞不懂,所以就来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有没有把Y4作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

网友B:
方向信号需从外电源出给定,通常方向信号是0到+5V。

网友C:
会不会你的方向信号限流电阻坏了,

楼主:
y4是当作方向信号啊,是外接的5v电源啊
工作是驱动器方向信号端有电压啊
可就是不反转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有个控制正反转的端子,需要外部控制

网友E:
步进驱动器 方向信号怎么设定的?双 还是单?????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F:
应该是这句确定正反转吧 我也在学 不是很懂 希望能用到

网友G:
你要再多一行反轉指令
INV-----------y4

网友H:
我用的都很好,量一下Y4的输出电压,量一下驱动器电压就知道了,有问题要自己想方法去找出问题

网友I:
我買了一塊中研PLC學習編程,用PLSY指令,它也不會反轉啊。請大師指點下!

网友J:
检查你的步进驱动器是不是脉冲+方向 输入方式
蓝景自动化

网友K:
同意11楼

网友L:
接线正确吗?
在正转运行时(看7楼 说明,正转是Y4是ON),可以看一下PLC的输出Y4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亮了,那么应该是接线问题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有问题哦

网友I:
11樓師傅:能否幫我寫一段供我參考,謝謝!
先正轉3/4圈,再往回反轉1/4,然後再正轉到原點。
感謝!

网友M:
我刚用PLSY指令试过,没问你题的

网友N:
马达转了,证明脉冲输入端接线没问题;需要正反转就给一个方向信号给驱动器!你程序里面用的Y4 那就接Y4 但同前面同仁说的一样需要外接供电,接法同脉冲输出端触点一样! 假如 用5v 接线如下: DIR+接5v+ DIR- 接Y4 COM4 接OV 这样马达转启动和关闭Y4 电机正反转 记得5v电源要同哦呵呵!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O:
检查Y4是否双线圈,除了这几个定位指令外还有没有用到Y4的,我以前碰到过,怎么都是一个方向,后来发现在其他地方有双线圈